讨论delsig工具包使用问题!!!!!!

楼主(2008-07-29):
在delsig工具包里有两个函数synthesizeNTF和clans,前者只是用来做一位量化仿真的,后者可以用来做多位量化仿真,但是clans里面的Q到底与量化位数有什么关系啊?
     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1-04-27):
书里的函数说明里面有介绍的,Q是quantization level,通俗的说,1bit 量化会有2个level, 2bit量化会有4个level,所以你要多少个level取决于量化器的位数,即比特数。

网友(2021-01-09):
但是书上的例子为啥Q=5,用了4个比较器吗

网友:
你说的systhesizeNTF只能综合一位量化器的SDM是在哪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