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设计的设计了一个系统,FPGA实现的,现在调试过程中需要将一个信号延时2ns,不知道怎么实现啊?希望大家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如果使用xillinx器件,是否可以考虑使用IDELAY进行延时?

网友:
可以手工加一些buffer,具体做法可以参考器件手册。我们以前试过。

比较麻烦的是buffer的时延不固定,与位置有关,需要多试几次。
还有要加一些约束,防止buffer被优化掉。

网友:
有可能的话做一个50Mhz的PLL—clock,寄存器打一次延时2ns,比较准确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