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b带宽和频率补偿

楼主(2008-07-31):
在一个两极米勒运放中,频率补偿通常的办法是加Cm电容,这样让第一和第二极点分隔开,从而改善相位裕度。但该Cm电容也会让-3db带宽(通常为主极点处)降低,在一个对-3db带宽要求较大(例如100K或更高)的运放中,怎样做好这两个性能之间的折衷呢?

网友:
个人觉得低频运放不大可能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加入反馈后-3db频率不就上来了吗? 100k又不高的

网友:
加了补偿电容以后 3dB带宽可以做到100K以上的

网友:
是不是闭环应用可以提高带宽?

网友:
兄弟看了拉扎维书上讲闭环应用可以增加-3DB带宽,见拉扎维中文版P207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为什么加反馈可以提高-3dB带宽,谢谢解答

加反馈可以提高-3dB带宽,同时减小Ao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个两极米勒运放中,频率补偿通常的办法是加Cm电容,这样让第一和第二极点分隔开,从而改善相位裕度。但该Cm电容也会让-3db带宽(通常为主极点处)降低,在一个对-3db带宽要求较大(例如100K或更高)的运放中,怎 ...

如果靠减小带宽来增大相位裕度的方法不能达到-3dB要求,那么只能用负反馈的方法了

网友:
100K的-3dB,如果DC gain不高的话不难做,但phase margin 会比较难调,两个极点位置太靠近了,如果还要求高的DC gain,
那就只有加功耗了,这是硬道理

网友(2010-11-01):
可以考虑牺牲相位裕度来拉宽带宽,或者把增益降低点。

网友(2011-05-26):
用负反馈能够增大带宽 但是以减少增益为牺牲代价的

网友:
采用负反馈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大带宽,但增益却会减低很多,另外,也会产生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2017-07-31):
最近在调一个两级米勒补偿的opamp 遇到了这个问题 -3db带宽和频率补偿有tradeoff啊,只能增大电流,牺牲功耗了

网友(2019-03-26):
增大电流,牺牲功耗

网友:
可以调整输入差分对的尺寸,增益如果还需要做大,可以增加gain boo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