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SPICE

楼主(2008-07-31):
我现在想建立一个新的HSPICE level,如何能让HSPICE承认我的level,我的level和以前HSPICE中的常规的level都不同,我不再使用大家都承认的MOSFET的萨支唐方程,我的电压不再是平方关系,可以说是约为2.7次方关系,另外请教我该如何建立这个level?在什么地方可以编辑?
也想请教一下HSPICE level中有哪个是电压指数可以变化的?
我的电流公式大致如下
I=k[(Vg-Vth)^b-(Vg-Vth-Vd)^b]

网友:
hspice level也不是简单的二次方关系

网友:
不清楚,查一下level 8 以前的模型吧,看看是否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