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仿真时模型加载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cadence仿真时要加载model,但对应的工艺模型库下有很多文件,有.lib   .scs   .mdl好几种后缀的文件,不知道该要加载哪些,是不是加载的越多越精确呢,

还有cadence的lib和model的文件夹层次是怎样的,

请教高手了

网友:
你可以把对应的文件打开看,然后看你在电路中使用到的模型名是什么,把含有对应模型名的库文件加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26):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A:

spectre仿真器 添加   ***.scs
Hspice 仿真器 添加   ***.mdl

网友:
怎么把库加进去啊

网友(2011-02-16):
不懂,后缀全是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