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R2R 和电阻串 DAC 架构之间的差异

楼主(2008-07-31):
了解 R2R 和电阻串 DAC 架构之间的差异

了解 R2R 和电阻串 DAC 架构之间的差异.pdf

网友(2008-12-20):
bu cuo,hao dong xi.

网友(2011-03-04):
学习中,谢谢啊啊啊啊,好的

网友:
下了再说~~~

网友(2015-03-02):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

网友:
250MHz, Rail-to-Rail I/O,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希望各位前輩能教導小弟

网友(2015-04-28):
Take a look to see the diference view~~~
Thanks,

网友:
It look like good 喔~~~

网友(2022-11-10):
首先谢谢答主的科普,然后我想问个问题,我在用R2R架构的时候,发现,如果我给电阻的输入信号加上buffer后,电阻上的电压就不是1和0,会掉,导致输出的结果和信号之间不是特别线性,我又把电阻上的信号当成CMOS开关的打开或者关闭按钮,然后接上电源和地,通过信号决定接电源还是地,但是这种也不行,当时我设置的电阻值比较小,后来增大到k欧姆级别还是不行,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3-03-24):
就是开尔文分压器嘛

网友(2023-05-04):
It is good reference data for DAC designers to study that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