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完每个cell的版图以后,怎样归原点?在线等一会ths

楼主(2008-07-31):
有什么快捷键吗?,呵呵

网友:
选择Editer-----other
找到圆点那项
在版图中选择你要将圆点放置的位置即可

网友:
laker 中使用shift+o,然后右键放大你要放零点的位置, ok!!

网友A:
Virtuso中简单,用Move origin把原点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2008-09-03):
引用 网友A:
Virtuso中简单,用Move origin把原点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