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 virtuoso5.1 仿真时出现的问:如何查看XF仿真结果

楼主(2008-07-31):
我用5.1仿一个运放,做XF仿真分析,结果怎么查看?
仿真提示成功,并且提示仿真结果保存在一个路径下。于是我打开相应路径,发现有个文件叫做xf.xf。但是无法打开。请问xf分析的结果应该是那个文件??
如何查看xf分析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 帮帮忙啊~~~

网友(2012-12-1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7-21):
应该ADE中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选择相应的结果输出就好了吧。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是用来仿真哪个参数的?xf分析常用做阻抗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