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分析的讨论

楼主(2008-07-31):
我看了有书上讲不提倡仿真用ac分析,不知各位大侠有何看法?

网友:
不知道你是看的什么书
感觉AC分析的结果不可靠,最后还得跑tran看

楼主:
我看Trade-Offs In Analog Circuit Design这本上上这样讲的,不过英文不太好,书上大概是说它不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考虑

网友: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把,不能说哪个不准。。

网友:
dou 要做的

网友:
没看法,你想要得到什么类型结果

网友:
AC仿真确实不是很准确,而且传统的波特图分析稳定性的方法据说也不是非常可靠

网友:
个人观点:对于只有一个环路的反馈系统,AC还是只能作为参考,tran用来验证环路稳定性。
如果是两个以上环路而且有共用的buildingblock时候,理论上用Routh-Hurwitz 判据可以推导,但是很难推导出整个系统transfer function,而且不好找断点加AC小信号,跑tan的话有可能稳定,但是tapeout出来就不见稳定了,不知道有没有大虾出来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
不提倡AC分析,那纯属扯淡,AC分析是分析一个环路问题性的必要仿真。PM的数据只能从AC仿真中得出。你跑tran,你能得出PM吗?
你们说AC仿真,从那里的出来的?从tapeout结果看出来的。仿真是稳定,tapeout出来不稳定,那是因为你仿真的时候没有引入寄生的参数。所以得出的结果不稳定,

网友:
这么说一下吧,最近在调一个运放,AC分析相位余度有50多,但是接成跟随器后跑tran还是振荡,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有时候高频下AC的相位曲线会突然上拐的很厉害,不明白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