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是属于器件 还是电路

楼主(2008-07-31):
是电路的话  是属于数字还是模拟呢

网友A:
他算是一種mos
只是只能用高壓write燒斷或者是不做變動
通常想重新 rewrite必須要UV  60分鐘左右
雖然耗時但是很便宜(以ic成本來看)

网友:
For its user, it is a digital device.

网友:
一般是作为模块来用的,在芯片中常用到。

网友(2008-09-04):
引用 网友A:
他算是一種mos
只是只能用高壓write燒斷或者是不做變動
通常想重新 rewrite必須要UV  60分鐘左右
雖然耗時但是很便宜(以ic成本來看)

你说的是EPROM. EEPROM试点可擦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路的话  是属于数字还是模拟呢

应该算是一类芯片的统称,里面既有模拟的又有数字的,可是作数字的觉得是模拟的,而作模拟则认为这是一种数字电路,不过在讲数字集成电路的书中更常见

网友:
都算吧 兩種屬性都有

网友:
是一类器件,电子可擦除只读存储器

网友:
应该算是数字电路吧,

网友(2009-08-08):
可编程模块,标准模块.
模拟和数字都有。..

网友(2011-04-09):
模拟,数字都有,数字用于控制信号,

网友(2011-05-10):
如果说存储单元的话 主要是器件,主要是如何提高存储密度
但是有一些控制单元和I/O,主要是高速接口一类的

网友:
两种属性都有。关键看你怎么使用它,如果是设计一个EE,那么可以算作模拟的;如果你是使用它,则可以算作一个数字电路,甚至一个器件。

网友:
器件或者IP ,看你的应用情况

网友:
EEPROM全定制模拟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