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24.5M crystal model的参数吗?

楼主(2008-08-01):
请问谁知道24.5M crystal model的参数吗,是hspice仿真用的,多谢了!

楼主:
希望知道的大虾能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大家都没用过吗?

网友:
没有通用的模型参数,不同的厂家提供的参数不同,具体要和厂商联系

网友(2012-08-09):
shang wang google a

网友:
这类问题,我也困扰了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model能比较准确模拟之

网友(2016-04-14):
跟廠商要model呀 每家都不一樣

网友:
    OTHERS

.subckt xtal1mhz n1 n2
L n2 n3 3.5
R n1 n2 340
Cp n1 n4 3p
Cser n3 n4 0.007p
.ends
.subckt xtal10mhz n1 n2
L n2 n3 9.8m
R n1 n2 7
Cp n1 n4 6.3p
Cser n3 n4 0.026p
.ends
.subckt xtal30mhz n1 n2
L n2 n3 14.9m
R n1 n2 27
Cp n1 n4 6.2p
Cser n3 n4 0.026p
.ends
.subckt xtal100mhz n1 n2
L n2 n3 4.28m
R n1 n2 45
Cp n1 n4 7p
Cser n3 n4 0.006p
.ends
.subckt xtal150mhz n1 n2
* q=27000
L n2 n3 1.9m
R n1 n2 65
Cp n1 n4 4.2p
Cser n3 n4 0.006p
.ends

no 24.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