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sanyo电视遥控用什么协议

楼主(2008-08-01):
想做一个PC遥控器,有一个现成的SANYO电视遥控,芯片型号SU012-186  2t5994b4   0440,网上查不到其datasheet,电路板后面印字为

J1  close=JXPRA  ,J2 CLOSE=RC-477, J3 CLOSE=RC-478 ,J4 CLOSE=RC-479  J5 CLOSE=JXPRB,现在是J1短接,但不知道JXPRA是什么协议, 还有477,478,479这些也是协议吗,只晓得RC-5,Rc-6.我是新手,知道的请麻烦解答下,谢谢。

楼主:
莫的人回?自己顶

网友(2009-02-15):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PC遥控器,有一个现成的SANYO电视遥控,芯片型号SU012-186  2t5994b4   0440,网上查不到其datasheet,电路板后面印字为

J1  close=JXPRA  ,J2 CLOSE=RC-477, J3 CLOSE=RC-478 ,J4 CLOSE=RC-479  J5 CLOS ...

估计你这个是数款可选遥控器。这些编号都是工厂自行定义。

SANYO遥控说明书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