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bandgap

楼主(2008-08-02):
电压怎么会这样

网友:
哪里古怪了?

网友:
如果是温度,就应该是这样才对啊

楼主:
我指的是电压

网友:
正常的results,不知道何怪之有

网友:
可能工艺有关吧
不过好像绝大部分情况vout应该在1.2到1.3之间才对吧

网友:
可能电阻的温度系数不同,Vbe一般很接近!

网友:
呵呵 是不是跟LZ的温漂补偿方式有关?
有的电路就是用Buffer等将电压值拉到某个特殊的值
再要不就是电阻的温度系数等比较偏
调bandgap时某个corner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
1.4V
有点古怪

网友(2008-09-16):
确实古怪,猜测是把基准电压通过电平移位了.

网友:
是不是工作点太夸张了造成的

网友:
一般 bandgap 多是  1.18 ~  1.3 間  但是 有串  2 diode 的  2v  ..只要  pnp bjt 的 beta 有 compensate 那還好不過 最重要是  BJT 和電阻比例   一般 使用  8:1:  方式  而  電阻  是   2k : 19.11k  ..  如果電阻比不好    溫度  -40 ~ 150 度 時  bandgap 電流  變化會不小  .. 電流 變化 *  電阻    會有 誤差      如果電阻 Vbg 端是 19.11k  當 bias 使用 10u~  20u  會差到  200mv  ...  一個方式 是  使用 n_well  + poly  去消 溫度系數   但最好方是 是讓電流變話小些 或 電壓低 些

网友:
meiyou shenme guaide jiuzheyang

网友:
可能与工艺有关,或者是电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