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仿真振荡器怪现象-先震荡后无衰减跳到稳定值

楼主(2008-08-02):
在对osc进行hspice仿真的时候(后面接分频器),发现振荡器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间出现无衰减的直接跳变到vdd和vss之间的某一电平形成稳定输出(振荡是经过两级反相器输出的)

但是在spectre单独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哪位高手知道原因麻烦告诉一下,多谢

网友:
HSPICE设置有些麻烦,你看看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另外在spectre里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不过不是突然跳到直流,是迅速的减幅振荡衰减

楼主:
你好,2楼的

我想问一下你是认为仿真精度过高造成的,还是过低造成的呢

网友:
spectre仿真精度选conservative也是这种情况,选moderate就好的。试着在HSPICE里设置精度,用accurate=1来仿真模拟电路还是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网友:
可能是振荡器峰峰值不够且共模电压远离后极逻辑门的翻转点造成的吧
可以试着调整后极反相器的翻转点到振荡器的共模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