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艺角Corners的问题

楼主(2008-08-03):
我现在要用Candence做一个电路的工艺角仿真,谁能告诉我详细的关于工艺角的知识吗?
还有就是详细的流程,以及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是第一次用,所以有很多细节不知道,恳请各位大侠帮忙!
万分感谢!
如果有参考资料更好哈!

网友:
一般pdk都提供了不同的corner的

楼主:
在仿真的时候工艺里面是有提供,但是我是想了解工艺角的知识,对仿真结果分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谢了,有没有同仁有相关的资料共享一下了

网友:
拉扎维的书里提到了一点

网友:
建议参考下MODEL 文件里面对 TT/SS/SF/FS 的参数定义

网友:
spectre里面选model时,加入tt/ff/ss/fs/sf即可。

网友(2010-08-17):
多看看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dc temp -40 125 1

网友:
管子各种参数的假设正态分布
u=0 时是TT
u=+-3sigma时是S or F

网友:
pdk的model里有专门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