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hot code怎么理解

楼主(2008-08-03):
rt
请教大侠们 one hot编码怎么理解?一般用于什么样的场合?与Gray码有何区别?
谢谢啦

网友A:
比如四个状态

          独热             格雷
         4'b0001        2'b00
         4'b0010        2'b01
         4'b0100        2'b11
         4'b1000        2'b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四个状态

          独热             格雷
         4'b0001        2'b00
         4'b0010        2'b01
         4'b0100        2'b11
         4'b1000        2'b10

形式如3楼说的。one hot,独热嘛,一看就明白,就是只有一位是高电平。你要是自己写代码练习什么的,用哪个都一样。独热码  使用的触发器较多,但可减少实现状态机的组合逻辑数目,减少复杂性,提高系统的速度。格雷码是使用最小数目的触发器来编码状态机,但形成的组合逻辑比较复杂。
使用独热码编码时,会出现很多未使用的状态,而使用二进制编码和格雷码编码时,如果状态机的状态数不是2的指数次方时,也会出现未使用状态。且在符号状态机中,采用何种编码方式与所用综合器及目标器件有关。而编码状态机中的编码方式则可由设计者指定。

网友:
补充一点,Gray每个相邻的状态切换只有一个bit的信号跳变,适用于异步握手的情况,比如异步FIFO的指针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