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值电压为什么会变化?

楼主(2008-08-04):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我采用spectre仿真同一个电路时为什么会出现某个mos的阈值电压在变化的情况,变化还很大,而且是我并没有改变该管子的参数,另外,阈值电压不是仅受工艺的影响吗?也就是说应该和管子的宽长没有关系吧,换句话说,只要我才用了某个foundry的model,阈值电压就不应该变了,不对吗?
恳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我就知道源上电压要是变了的话
因为有体效应的影响阈值电压会变化

网友:
一般说来是体效应引起的!
当然温度和不同的CORNER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最后就是短沟道效应了!

网友:
我仿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电源改变的话,他的VT就会变,前辈说是由于衬底偏置引起的

网友:
体效应 ds电压 温度 很多因素

网友:
阈值电压就是在变的,不知你说的变化大到底有"多大"?

计算机仿真都是"高阶"MODEL.

网友:
besides body effect, it's also relative to your bias. eg. Vds. If you sweep the Vds, Vt is actually changes with that.
I shall say that Vt is a complex function in deep sub-micro process related to a lot of variables. You may take a glance at the technology file, you may find Vt0 which is fixed and some other parameters together to produce Vt.
Also, Vt is somehow just a definition, it's not surprise Sprectre maybe gives the Vt just easy for it to simulate as long as the final results are accurate.

网友:
会改变的 原因多了  体效应 热效应等 都会使阈值电压改变的

网友A:
建议看一些BSIM3V3模型,了解一下深亚微米MOS器件模型。

阈值电压影响因素包括:

温度
工艺掺杂
衬偏效应
短沟道效应
窄沟道效应
DIBL漏致势垒降低效应

网友(2010-09-09):
能不能解释一下SCBE效应?

网友B:
Vth与Ids有关吗?同一个管子,VBS=0,VDS也一样的情况下,Ids越大Vth越大,是吗?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体效应引起的,分析下电路。

网友(2010-10-24):
阈值电压阈值电压

网友:
除去器件理论上会造成Vth变化的原应。 还应该考虑工艺的非理想造成的偏差,
一般来讲, 器件W,L越大 Vth越接近理论值,
所以有些foundry 给出的是bin model no global model

网友:
如何应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书上讲了 2级效应--衬底偏置效应,然后更高级的 还有很多啊

网友:
恩会改变的,看拉闸为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2010-12-29):
一般  是体效应吧

网友:
Vt 当然和尺寸有关系, 有的foundry 提供的binning 就是提供这个关系的, 一般的说 W*L 越大,Vt越小

网友:
体效应吧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一般Vth,随沟长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谢谢!

网友(2012-10-14):
是的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用的同样的管子,宽长,无衬偏,温度一样,只有vds,和电流不一样,造成vt不一样,所以仅靠教科书上讲的vt表达式是不行的

网友(2013-08-02):
size will change VT as well

there is optimum point between min length and large length

网友(2015-11-13):
回复 网友C:

May you help to share how to do this optimization? thanks!

网友(2016-09-12):
学习讨论下吧

网友(2017-03-14):
有些影响因素没有在公式中

网友D:
什么是衬偏效应
编辑

而对于MOS-IC而言,在工作时,其中各个MOSFET的衬底电位是时刻变化着的,若对器件衬底的电位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场感应结以及源-衬底结出现正偏的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时,器件和电路的沟道导电作用即告失效。所以,对于IC中的MOSFET,需要在衬底与源区之间加上一个适当高的反向电压,以使得场感应结始终保持为反偏状态,该所加的电压就称为衬偏电压,这样一来即可保证沟道始终能够正常导电。简言之,衬偏电压就是为了防止MOSFET的场感应结以及源结和漏结发生正偏、而加在源-衬底之间的反向电压。
由于加上了衬偏电压的缘故,即会引起若干影响器件性能的现象和问题,这就是衬偏效应(衬偏调制效应),又称为MOSFET的体效应。
同时,这种衬偏电压的作用,也就相当于是一个JFET的功能——沟道-衬底的场感应p-n结作为栅极,从下面来控制MOSFET的输出电流Ids。所以,对于加有衬偏电压的MOSFET,从工作本质上来说,可看成是由一个MOSFET和一个JFET并联而成的器件,只不过其中JFET的作用在此特别称为MOSFET的体效应而已。这就是说,加上衬偏电压也就相当于引入了一个额外的JFET。

衬偏效应对器件性能的影响:
编辑

①阈值电压升高
MOSFET在出现沟道(反型层)以后,虽然沟道下面的耗尽层厚度达到了最大(这时,栅极电压即使再增大,耗尽层厚度也不会再增大);但是,衬偏电压是直接加在源-衬底之间的反向电压,它可以使场感应结的耗尽层厚度进一步展宽,并引起其中的空间电荷面密度增加,从而导致器件的阈值电压VT升高。而阈值电压的升高又将进一步影响到器件的Ids及其整个的性能,例如栅极跨导降低等。衬底掺杂浓度越高,衬偏电压所引起的空间电荷面密度的增加就越多,则衬偏效应就越显著。例如,p阱-CMOS中的n-MOSFET,它的衬偏效应就要比p-MOSFET的严重得多。

②沟道电阻增大
由于衬偏电压将使场感应结的耗尽层厚度展宽、空间电荷面密度增加,所以,当栅极电压不变时,衬偏电压就会使沟道中的载流子面电荷密度减小,从而就使得沟道电阻增大,并导致电流减小、跨导降低等。

③产生背栅调制作用
当MOSFET在动态工作时,源极电位是不断在变化着的,则加在源-衬底之间的衬偏电压也将相应地随着而不断变化;这就产生所谓背栅调制作用,即呈现出一定JFET的功能。

④产生衬底电容
由于衬偏电压会引起背栅调制作用,使得沟道中的面电荷密度随着源极电位而发生变化,即产生了一种电容效应,这个电容就称为衬偏电容。衬偏电容的出现即将明显地影响到器件的开关速度。

⑤输出电阻降低
由于MOSFET在加有衬偏电压时,即将增加一种背栅调制作用,从而就额外产生出一个与此背栅调制所对应的交流电阻;于是,这就将使得器件的总输出电阻降低,并导致电压增益下降。所以,减小衬偏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电压增益。

减弱或消除衬偏效应的措施
编辑

①降低衬底的掺杂浓度,或者减小氧化层厚度(增强栅极的控制能力)。
②把源极和衬底短接起来。这可以完全消除衬偏效应的影响,但是这需要电路和器件结构以及制造工艺的支持,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得到的。例如,对于p阱CMOS器件,其中的n-MOSFET可以进行源-衬底短接,而其中的p-MOSFET则否;对于n阱CMOS器件,其中的p-MOSFET可以进行源-衬底短接,而其中的n-MOSFET则否。
③改进电路结构来减弱衬偏效应。例如,对于CMOS中的负载管,若采用有源负载来代替之,即可降低衬偏调制效应的影响(因为当衬偏效应使负载管的沟道电阻增大时,有源负载即提高负载管的VGS来使得负载管的导电能力增强)。

V百科往期回顾

相关术语
纠错

场效应管

mosfet

电流源

传输门

欧姆接触

跟随器

离子注入

恒流源

低电平

相关电压
纠错

失调电压

词条统计
  • 浏览次数:0次
  • 编辑次数:7次历史版本
  • 最近更新:2014-10-28
  • 创建者:xmx028

猜你喜欢

网友(2018-07-12):
正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衬偏效应
编辑
而对于MOS-IC而言,在工作时,其中各个MOSFET的衬底电位是时刻变化着的,若对器件衬底 ...

衬底偏置效应导致阈值电压的变化只能通过衬底和源端连接消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h与Ids有关吗?同一个管子,VBS=0,VDS也一样的情况下,Ids越大Vth越大,是吗?为什么? ...

根据漏电流公式,VBS=0,VTH在正常值,Id和(VGS-VTH)成 正比,不太理解你说的Id增大,Vth增大。一定情况下下,VTH是受电荷浓度影响的。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些BSIM3V3模型,了解一下深亚微米MOS器件模型。

阈值电压影响因素包括: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2022-07-05):
好复杂啊,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些BSIM3V3模型,了解一下深亚微米MOS器件模型。

阈值电压影响因素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