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压跟随器的运放

楼主(2008-08-04):
请教各位大虾,一般用做电压跟随器的运放都有哪些参数要求,能不能再说说如何仿真这些参数?新人谢过!

网友:
可能主要上共摸输入范围和SR吧

网友:
最好采用折叠运放

楼主:
那如果只是一级P管做差分输入加一级共源极输出的简单结构的运放,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网友:
输入输出频率特性摆率这些都要吧

网友:
还要看你频率要求范围,对输出阻抗的要求(闭环)

网友(2010-10-06):
1、输入共模电平要求;
2、输入信号频率问题,可以通过仿交流特性看出运放的性能;
3、考虑运放增益为0时的相位裕度是否大于120,否则容易引起震荡;

其他的好像没太多考虑,就看你的要求高不高了,一般的一个差分对和共源输出就够了~

网友:
7楼说的对
一般就是 1.电压幅度 2.信号带宽 3.信号线性度(谐波失真等等)
具体要求不同,运放的要求差别很大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A:

   请教相位裕度要大于120的理由,是经验结论吗?谢谢,小弟急用,麻烦讲深点。

网友(2015-04-05):
回复 网友B:
相位裕度大于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