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共模反馈环路稳定性

楼主(2008-08-04):
请教如下问题:
一个两级全差分运放,而且两级之间接有共模反馈电路,两级运放之间有米勒补偿电容和调零电阻
请问下: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和整个运放的开环稳定性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主极点是否一样?
个人觉得主极点就是米勒补偿的那个位置的极点吧,但是仿真出来却有差别。

网友(2010-08-26):
说的好  同感

网友(2010-12-03):
伤心啊打车费潇洒出

网友:
帮顶同问,以前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一样。
共模环路,也是一个环路。只要是环路你就需要断环,然后看这个环路的稳定特性,以及带宽的,而且共模环路的带宽一定要高于主环路的带宽。
把共模环路拎出来,单独分析他的0极点,这样有之助于你理解。

网友:
个人感觉不一样
一个是正对输入,一个是针对环路吧??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
这是两个环路。一个是针对输入--输出环路。
一个是针对共模电压。
至于两个环路零极点位置,分别分析处理。

网友A(2011-01-26):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啊?共模反馈的带宽可以低于主opa的带宽,而且常见的都是cmfb的带宽要更低。

网友(2011-10-24):
顶起,求详细分析

网友(2012-03-03):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仿cmfb环路stb时候,发现,带宽比op的带宽小,并且phase是从0开始上升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将cmfb的环路断开,然后进行stb仿真的。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说的是共模环路的带宽,不是共模反馈环路的带宽,两者不一样的。对于共模环路来说,有些电容负载就短路了,所以共模环路带宽确实会宽。

网友(2022-10-20):
遇到了同样的现象,共模环路和差模环路的主极点大小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极点在电路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因为将差模环路和共模环路的等效电路图画出来之后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差模环路中的等效地在共模环路中就未必是等效地,这样就导致最后这个点在共模和差模情况下看过去的电阻和电容不一样,最后图像上看到的主极点也当然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