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mc工艺库中MOS管的ro是那个参数啊?

楼主(2008-08-04):
如题,我用csmc0.5的库仿真,u0,cox都算出来了,就是不知道ro对应那几个参数,怎么算
请问达人,ro从它的工艺库里面怎么找出来?

网友:
!在一阶模型中都没有Ro,在level49里面怎么可能出现呢!其实在高阶模型里面LAMBDA就很难手算出来了,仿真可以看出个大概来!

网友:
Ro 和Vds、W、L都有些关系!

楼主:
这么说要仿输出特性曲线才可以了。。。

网友:
聪明的孩子,找到好的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我用csmc0.5的库仿真,u0,cox都算出来了,就是不知道ro对应那几个参数,怎么算
请问达人,ro从它的工艺库里面怎么找出来?

请教一下你的u0,cox是怎么算的,用哪些参数来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的u0,cox是怎么算的,用哪些参数来算的?

Uo Tox可以直接找到,Cox是通过Tox算出来

网友(2011-11-01):
好的,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学习下

网友:
ro=1/(λId)
λ≈ΔL/(L*Vds)
tsmc,hhnec和csmc的11级模型中,仿真情况差不多,不是很准,但是l=1u以上用上面的模型可以估算出来近似值,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网友:
gds的倒数就是ron,可以通过看MOS管的静态工作点得到。

网友(2012-02-26):
貌似查看直流工作点中的gds的导数即是r0.。。也可以看出来的,但不知道调制系数怎么查看,而且理论上同时按比列增加栅长可栅宽,应该别的参数不会变,gds应该会回减小,r0会增大,但仿真看不出这个关系。。。

网友(2013-05-05):
废弃ro的概念,建立新的表征变量gm*ro,本征增益最终只是和L和vds/vstar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