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出错

楼主(2008-08-05):
我在使用CF卡读写数据时遇到了问题,希望高手给以指导。我先是用CF卡读写器在CF卡中写入了数据,然后自己编程读写CF卡时,总是检测到错误“the requested sector ID is in error or cannot be found.”我想请教大家,是不是之前的读写器操作的影响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没有检测到cf卡插入

楼主:
谢谢jackzhang的回复。可是经检测CD1和CD2引脚,都为低电平了,卡应该是插好了。

网友(2008-10-28):
我也遇到了

类似的错误,cf卡是16M的,之前操作没问题。后来就是cf卡只能一下读8M的文件,大于之,提示错误和他说的一样,高手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