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提高精度

楼主(2008-08-05):
采用这种结构的带隙,用什么方法使精度提高?
Q1Q2的电流为1u。

网友:
M=8试一试?

楼主:
不好意思   那个图是随便找的   M就等于8

楼主:
这种结构应该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啊

网友:
没有二级补偿这已经是最优化和最高的了。不过一些参数有问题,电阻如何做的比例更好
目前的电阻值好像很难

楼主:
电流和精度有关系吗  做过的  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增大电阻应该会很有效,差不多现在的10倍差不多,
现在的BGR消耗电流也大了点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流过PNP的电流取成1uA

网友:
不好意思,你的电流已经是1uA了
这种结构的温度特性是可以做的很好的,仿真几乎可以达到电压随温度变化只有1mV
pnp1:8合适,看TC曲线对称,说明电阻比率也应该合理,那就只能看运放

楼主:
普通的N输入的两级运放   失调电压怎么减小?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在该结构中,  辅助运放的正负端连接方式可以交换吗?

网友:
这种结构运放不要用NMOS输入,输入动态范围不对
正负端不能反接,否则会变正反馈,运放输出到地

楼主:
为什么N输入动态范围不对??
具体讲讲 我就是用N输入  也见过N输入的

网友:
就是NMOS阈值电压加尾电流VDS之和比较高,而三极管的VBE只0.7V左右,不足以使N管导通

楼主:
N输入也同样可以做到
放大器现在不是问题
除了放大器之外如何提高精度????????????

网友:
用 p 吧
別頂嘴了...

网友:
在臨界導通下 你肯定 op 還有 gain 嗎?

我看過 n 的

但 bjt 的 b 端 不會接地~

网友:
可以使用开关的方法让运放在一定的周期内+端与-端翻转,实现offset补偿的功能

网友:
N,P不是问题吧。现在的工艺和技术

网友:
Layout 可以做的match性能好点儿

网友:
学习中,大家努力

网友:
就目前的仿真图来看应该不是最好的,有10mV的偏差,个人觉得可能是本身pn结的负温度系数较大,不是书上说的-1.5mv/k,当负温度系数大后补偿的正温度系数也大,这样虽然得到在室温下的零温度系数,但整个温度范围的偏差还是大,可以扫扫pn结的负温度系数。还可以使用发射极面积较小的晶体管试试

网友:
提高电阻匹配度,降低opa的offset,(可以使用chopper技术),可以的话trimming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