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工艺库文件求沟道长度调制参数

楼主(2008-08-05):
请教高手 如何通过cadence的库中的参数来计算该工艺下的沟道长度调制参数λ

网友:
通过op,看Ids,gds,lamda=gds/Ids

网友:
可以通过仿真获得

网友:
只能通过仿真吗,工艺库文件里没有?

网友:
工艺库 文件里面应该没有吧 因为 入 随着 L 变化呢 但L 是有个范围的 每个人设计的时候  L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工艺库文件 没办法给个  确定 的   入         最多只是给个范围吧

网友:
工艺文件里好像没有

网友(2009-09-09):
通过仿真得到

网友:
不能直接算
如果你看bsim的手册 会发现level49公式很复杂

网友(2011-04-12):
拉出来溜溜

网友:
算这些东西没哟用!

网友:
沟道长度调制参数λ是随着沟道长度L变化的,你可以放出特定L下的值,但只能得出大概值,因为书上的公式是最简单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