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era的sdram controller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在初始化过程中,需要对SDRAM进行寄存器配置。ALTERA的sdram controller 中cmd有三个load_mode,load_reg1,load_reg2。我知道在初始化中autorefresh结束后直接load_mode,可是在什么时候load_reg1和load_reg2呢? 在altera 的控制器中,load_reg1配置一些延时参数,load_reg2给出刷新计数器的初值。

楼主:
竟然没有人回复我  郁闷

网友:
他们之间间隔一个nop指令就行了

网友:
代码上写得很清楚呀,先load mode,然后load reg2,最后load reg1.

网友(2010-10-30):
是的,比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