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d问题

楼主(2008-08-06):
各位前辈,请问什么跟什么之间需要用到esd呢?我在提一块芯片的电路,初学模拟电路的,不知道画电路的时候VDD加在哪里,也就是说,用相机拍下来的图片怎么知道那个连线接的是VDD呢?接地的是有一个引脚,我总是找不到VDD应该接哪里!谢谢,在线等求助!

网友A:
要看你提的是BIPOLAR 还是MOS器件,先连线,然后分析他的走线,根据你以前所学的知识就能知道哪端连的是VDD了
关于ESD,他是接在PAD上的,防止PAD击穿,保护整个电路的,通常是连在正电源一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提的是BIPOLAR 还是MOS器件,先连线,然后分析他的走线,根据你以前所学的知识就能知道哪端连的是VDD了
关于ESD,他是接在PAD上的,防止PAD击穿,保护整个电路的,通常是连在正电源一端的

是mos器件啊,是个电源管理的芯片,老师的解释我不懂,有人说先找反向器,接P管的就是vdd,连线好多没把握,所以进度好慢,无赖啊

网友:
做反向首先就是要把电源与地线找出来

听说有个反向工具chipsmith比较好使
但要求去那个叫啥圣景微电子的公司拍照

单纯的ESD保护电路结构不会很复杂
关键是原理
可以多研读一下《The art of layout》这本书

网友:
HOW TO play wow

So it is securest and safest to buy wow gold from us. Don’t be irresolute! We are hoping to serve you and helping you to have a wonderful wow life! We are ready now, how about you? yoga mats you can buy really cheap wow gold here. We have mass available stock of gold wow on most of the servers, so that we can do a really instant way of wow gold delivery. how to gold When ordering for a wow power leveling service, please bear in mind that.. Welcome to www.wowgoldsell.com www.wow-paypal.com www.yogawww.com www.wowgoldservice.com www.howtogold.com . We are a world class wow gold store online. We supply cheap wow gold to our loyal and reliable customers.We can deliver your gold wow on the order in a short while. We have been an ebay power seller and paypal confirmed seller of wow gold for years.
We will change the password to your account to avoid any interrup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wow power leveling. If you need to check on the progress of your character, you can do that from another account or simply contact us and we will be more than glad to check that out for you.
*If you feel like playing with your character at any time, all you have to do is send us an email telling us the time you wish to have access to your account. That can be easily arranged as long you inform us at least 3 hours ahead. Do realize, however, that this will delay the wow power leveling process, and we cannot process a refund for the amount of experience gain by you (if any) during the duration of your playtime.

网友(2008-11-16):
每一个pad都会有ESD protection circuit去保护它。 不同的pad通常会用不同的ESD protection circuit, 要看他是input, output, 还是power pad。 一般VDD会连到所有的subblock, 除非它有internal 的power management, 所以找连线到每个block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