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协处理器,如何使用?

楼主(2008-08-06):
什么是协处理器,如何使用?如何交互数据?系统如何连接?

网友:
顾名思义
协助处理
因为主处理器速度或者功能不够衍生出的辅助处理器

一般有
数值协处理器(计算)----最早出名的如80x87系列浮点协处理器,
                                  x86最早没有浮点单元,用定点模仿浮点速度很慢,所以专门设了一个x87,后来到了奔腾,就合一了
图像协处理器
            现在比较多,就是高档图形卡上所带GPU(图像处理单元)动辄几百flops处理速度(但是单精度浮点,
            因此用途受限制)

高速包分类协处理器
这类是网络处理中使用(确切说是网络安全用)

网友:
上面是根据我个人以往的经验给出的回答
以下是网络搜索结果(来自雅虎知识堂)

一种芯片,用于减轻系统微处理器的特定处理任务。例如,数学协处理器可以控制数字处理;图形协处理器可以处理视频绘制。例如,intel pentium 微处理器就包括内置的数学协处理器。

网友(2011-10-31):
那么RISC和CISC协处理器不知道最大的区别有哪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