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

楼主(2008-08-07):
什么是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是怎么定义的呢?迷糊啊.

网友:
mos bjt   有源
电阻  电容 电感 无源

网友:
能產生放大效果的就是有源 如 MOS, BJT
不行的就是無源 如 R, C, L

网友:
老师上课讲过    假如给你100个能量块    假如你能产生多余100的能量块  那你就是有源器件  否则就是无缘器件

网友:
能放大电流电压信号的是有源,不能的是无源,个人意见

网友(2008-12-29):
需要外加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不需加的就是无源器件。个人愚见

网友:
同意LS,看需不需要电源

网友A:
引自网络:
不依靠外加电源(直流或交流)的存在就能独立表现出其外特性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之外就是有源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自网络:
不依靠外加电源(直流或交流)的存在就能独立表现出其外特性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之外就是有源器件。

什么算是外特性啊?
感觉还是根据是否能够放大或者产生多余能量来分辨清楚点。

网友(2014-12-18):
同意8楼和10楼的意见

网友:
有源器件能够输出功率的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