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调的很郁闷 请高手介绍点经验之谈吧 谢谢了

楼主(2008-08-07):
比如一般什么管子 的L W要大一些      一般什么的要小一些

一般什么的要对称

还有就是 一般怎么调啊???

请各位高手谈谈自己的经验吧  感谢了

网友:
增益大---》跨导要大--》W/L要大,这即可以是输入,也可能是cascode管
          ---》负载电阻要大--》对于电流镜负载,L要做大
GB大----》P1要大(增益不变的条件下)----》负载电容要小(如果无CL,而只是管子寄生电容)---》L要小

出于匹配考虑,L做大比较好
面积考虑,L不能太大

经典的模拟书上都有介绍
LZ可以先看些书

网友A:
首先确定over drive voltage Vov,
然后根据电路功能计算gm,根据计算的gm再计算所需的直流电流大小.
根据计算的直流电流大小和Vov计算宽长比.

一般的最小L取1u左右以减小短沟道效应,如果是需要获得大的输出阻抗,适当调整L值

根据后端版图的设计需要,从面积和匹配性上进行灵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over drive voltage Vov,
然后根据电路功能计算gm,根据计算的gm再计算所需的直流电流大小.
根据计算的直流电流大小和Vov计算宽长比.

一般的最小L取1u左右以减小短沟道效应,如果是需要获得大的输出阻抗, ...

谢谢你    但我看拉闸维 的书上面 246页 例子    他是根据 功耗 分配 电流     然后根据输出摆幅 确定 过驱动电压Vov      然后由 电流  和 过驱动电压  算出gm的啊    然后算W/L    好像和你说的不一样呢

网友B:
对不同的管子,计算步骤是不同的,对于输入管,一般会影响GB,根据CL需要先算出gm
而对于负载管,则是先根据swing,计算VDSAT,再计算尺寸的
计算的步骤并不是向书上那么既定的,

网友:
一般模拟书上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同的管子,计算步骤是不同的,对于输入管,一般会影响GB,根据CL需要先算出gm
而对于负载管,则是先根据swing,计算VDSAT,再计算尺寸的
计算的步骤并不是向书上那么既定的,

对于输入管,也在确定gm 时也应当考虑增益吧

楼主:
qing dajia  duo zhijiao a

网友:
楼主问得太范了

网友:
理论还是很重要的,还是之前手算一下,否则只是乱调没有意义的

网友C:
我调电路主要是根据各个管子对整个电路中起到作用设定的大小尺寸

比如,差分输入管子工作要在弱饱和区来获得很高的增益保证很好的匹配和噪声特性。
放大的管子当然也要大的增益,电流镜的管子要处于强度饱和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噪声特性和高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调电路主要是根据各个管子对整个电路中起到作用设定的大小尺寸

比如,差分输入管子工作要在弱饱和区来获得很高的增益保证很好的匹配和噪声特性。
放大的管子当然也要大的增益,电流镜的管子要处于强度饱和区, ...

"差分输入管子工作要在弱饱和区来获得很高的增益",有这一说?不解……

网友:
问题太泛了,不好回答。Allen第二版的第六章有详细的设计流程关于cascode和two-stage结构的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