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R中的反馈讨论

楼主(2008-08-07):
一般的BGR电路中都会用到运放,来提高BGR的精度,其中运放一般会引入两个反馈环路,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
怎么样分析其各自的作用(虽然最终的作用应该是引入负反馈,稳定电路)?

网友:
什么是bgr阿?

网友:
这个最好能贴张图来讲

网友:
不知道LZ想探讨什么?难道不接成反馈开环应用?

网友:
BGR?是什么

网友:
个人感觉一般正反馈端都会接电容,是高频降增益,也是频率补偿

网友:
传统BGR的结构引入正反馈是必然的,并不是说故意要引入正反馈。所以要设置使得负反馈大于正反馈了

网友:
谈昆仑吹风流技术

前几天无聊,发现外雷刀特便宜,就买了把洗刀玩
这里把我这几天自己的体会以及我们昆仑第一刀-追梦的风儿所传授的经验进行汇总
属性点加点:
目前比较流行的属性点是6力4外,622以及523三种
风儿采取的是64加法,他认为刀昆要血多攻高,发挥封神榜2外挂-封神榜2哈哈外挂下载作用,命中闪避靠装备补(他的装备口水啊...)
我个人采取的是523,也就是根据秘籍的加法,理由很简单,我刚洗刀,装备没换好,所以只能靠属性点补,等装备换好,我也会采取64加法
技能点加点:风儿的加法主要在10级技能和80技能中进行取舍,清风只加了1点(配合他的鞋子)因为他的武器+12的,所以攻速跳到0.7不需要几点,所以他适当加了几点以保证晕人率,但10级技能也没有舍弃
我的加法:10级舍弃,清风5,其余满,预留了3个技能点
以上无论是属性还是技能的加法,都体现了一个道理:刀昆的寻仙外挂|QQ寻仙外挂很挑剔(战士系的都比较挑剔),高命高闪最好外带高会,而相对来说,土系的这种装备1来很贵(气5多,会心被爆炒)2来东西少,很多人一看不是天王用的就随手分解或送人,市场上比较少
所以,洗刀昆前必须要先准备好装备,因为装备的好坏直接影响你的加法方法
下面从白虎,战场,PK上来讲下
白虎,我自己下去过几次,相对剑来说,刀郁闷很多,除非是帮会或配合较好的团队,不然刀昆是第一个死出来的..
战场,不说了,现在刀昆战场还是比较强的,2个新破天一剑外挂配合几个剑翠就能封锁一条通道,但要小心天王的冲击,因为刀血少抗低,被天王近身就比较头疼了.另外战场上刀昆千万别落单,不然会死的很惨
PK:单P就不说了,昆仑单P除非装备全12,不然靠磨,看谁磨的过谁,一般来说我没那耐心,直接躺下装死就是了
   群P,刀昆群P和在战场一样,要注意看R2外挂,多采用45度角的斜放,另外要舍得吃药,不是说等你掉血了才吃,而是在判断自己不安全的前提下提前吃,这个在下白虎2,3时也是,提前吃,因为有个征途外挂效果,也许能帮你保条命
总体上说,刀昆是个特色特别显著,优点和缺点2极分化,杀人与被杀都快的职业,相比剑昆,刀昆缺少机动性,生存能力也较剑弱,但在帮战中作用大于剑昆,剑昆更适合小规模战斗
反正,提醒各位,走上昆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要不狠砸钱打造个极品角色,要不放平心态,做个娱乐主义者..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2008-11-08):
bgr i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