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D-driver and LED-controler?

楼主(2008-08-07):
小弟对LED-driver and LED-controler之间的区别有些模糊,请高人赐教!!

网友:
没区别吧

网友:
不敢保证我下面说得是正确的,只是自己的猜想:LED Driver应该理解成一种恒流的控制方式
LED Controler是不是可以看成LED开关,亮度等的可编程控制

网友:
一般而言,电源管理中controler不包括功率管,driver则包括

不知LED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