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264怎么打包通过dvb-t传输

楼主(2008-08-07):
有谁知道264怎么打包通过dvb-t传输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按照DVB的标准进行复用,产生TS流,送入-T调制器

网友:
看看ETSI TS 101 154: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Video and Audio Coding in Broadcasting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MPEG-2 Transport Stream" 對 Transport Stream 封裝后再調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