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声卡的虚拟示波器

楼主(2008-08-07):
我用声卡做了一个虚拟示波器,测到的信号特别失真。图片放上来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8-09-15):
可能是带宽不够

声音频率很低,采样电路才几十K,会有高频失真。

网友:
reply

以前弄过,不小心烧掉声卡了

网友(2008-12-20):
你可以看一下雷震山的虚拟仪器教材,参考一下

网友:
采样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