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pipelineADC 设计大讨论

楼主(2008-08-07):
目前在设计一个pipelineADC,请教有做过经验的达人,能指点一二,主要有几个问题:
1.电路设计中的难点自然是采样保持电路和增益级中的运放设计,其大多采用gain-boost结构来达到高速高增益的性能
   其中辅助运放的GB和主运放的带宽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关系,看了不同的论文,有的说辅助运放的带宽要大于主运放的带宽,
   有的说辅助运放的带宽大于主运放的3dB带宽就可以了,正确的结论是什么,望高手指点。
2.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好主运放,辅助运放,达到增益,带宽,相位裕度等要求后,接开关电容,仿采样保持工程,可以很快settling
  但是仿真输出的FFT,SFDR很差,它应该是SNR和THD的共同影响。于是才回来仿真主运放等的THD等性能(可能有点本末倒置),
发现THD也很差,SNR倒是很好,调了3天了,THD最好达到-53dB,就没法再提高了,实际要求做10bit,THD应该小于-60dB,这么考虑正确么?
调THD,主要应该有哪些措施可以考虑?
3.还有软件使用问题,使用hspice仿真,分别对理想CMFB和开关电容CMFB仿真,想比较其对电路的影响。因为hspice对vcvs的提取其gain都是取成1的
  所以提取netlist后,对相应的vcvs gain修改回电路中的参数,一个0.5,一个-1,再跑仿真,是不是应该是可行的?

to be continued

楼主:
没高人指点一二么

网友(2008-12-18):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也想看看

网友(2009-02-24):
这个THD是反馈后的吧,运放开环的时候不需要这么高的线性度

网友:
did u simulate the switch?the switch can also hurt thd

网友:
sorry, didn't that u r using ideal cmfb and switch,

网友:
have u check ur operating point? did ur ideal cmfb pull the common mode voltage to the right place? if not, the operating points will not be in the best places.

网友:
我也在做pipeline 不过楼主说的很多术语都不清楚

网友:
1.电路设计中的难点自然是采样保持电路和增益级中的运放设计,其大多采用gain-boost结构来达到高速高增益的性能
   其中辅助运放的GB和主运放的带宽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关系,看了不同的论文,有的说辅助运放的带宽要大于主运放的带宽,
   有的说辅助运放的带宽大于主运放的3dB带宽就可以了,正确的结论是什么,望高手指点。
辅助运放的带宽要大于主运放的带宽10倍,不然产生接近的极点,gain-boost效果差,并且可会有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