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synplify premier下约束DCM输出

楼主(2008-08-07):
小弟在synplify premier下约束DCM输出时钟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例如:
外部晶振输入为clock_40m,我用这个时钟输入DCM_1得到时钟clk_40m,clk_44m;
然后我将clk_44m输入到DCM _2得到时钟:clk_20m,clk_60m。
在synplify中同一个时钟通过DCM得到衍生时钟是同组的,请问大家,怎么才能将
clk_40m,clk_44m,clk_60m,clk_20m间路径设置为false path

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2012-08-16):
在约束文件中将每个时钟之间设置为false path就可以撒

网友:
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