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交流仿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8-07):
cadence交流仿真时,他的At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啊,该选择哪个频率
还有就是在component parameter 这个参数时,如果选择一个电压源 parameter name应该选择fre还是其他的参数

好像交流仿真必须设置magnitude,
amplitude 和magnitude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交流仿真时,他的At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啊,该选择哪个频率
还有就是在component parameter 这个参数时,如果选择一个电压源 parameter name应该选择fre还是其他的参数

好像交流仿真必须设置magnitude,
...

at frequency,是需要你自己决定的,说白了就是你想在什么频率下去仿真你的电路参数,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common source ,你想测它在1k时,当它的w值变化,对应它的gm如何变化。
至于选哪个,要看你自己想要得到什么了。。
多想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比如你仿真的结果是a+jb,那么magnitude就是sqrt(a^2+b^2),同样可以求deg。

网友(2011-04-10):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