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tiveRC滤波器中如何仿真biquad的稳定性呢?

楼主(2008-08-08):
请教activeRC滤波器中如何仿真biquad的稳定性呢?
比如TOW-THOMAS结构的稳定性
还是说这种结构只要运放相位裕度够本身就稳定呢?
3x

网友:
两个都要考虑,运放本身有相位裕度的概念。Tow-Thomas结构也有反馈电路在里面,应该两个都要考虑的。

楼主:
有没有什么经验呢?
TOM-THOMAS环好几个,每个都要稳定么?
比如两个运放加两个运放之间的电阻形成的环路,
相当于4级运放啊。仿真的时候发现相位都翻了一番了(仿真的时候我把两个积分器环路都断开)
但是实际滤波器应该是两个积分器环路和电阻环路一起工作
感觉这时候又不应该会震荡。

具体该怎么衡量他们的稳定性呢?

网友(2010-01-06):
也很想知道

网友:
我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有谁比较清楚呀

网友:
显然运放和整个环路两者都要考虑,运放的稳定性是基础,运放都不ok,环路就更别说了。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环路的任何一处打断,添加信号进去(一般都是用一个ideal balun输入,可以产生差分信号),然后看转了一圈之后到达打断处的相位裕度够不够,一般前仿标准是60度,如果你的工艺库不是很准,那么还要多留一些余量,注意,所有的环都要考虑,有几个环就测几个环,大环小环都要测。

网友(2010-10-18):
谢谢楼上,说的这么详细

网友(2015-01-01):
我用TOM-THOMAS做的带通滤波器,可以保证每个环路的相位裕度都在60,但是仿真PZ,零极点分布中还是有右半平面极点,系统有不稳定的可能,请问该怎么保证滤波器环路稳定?我的运放GBW为1G,输出阻抗300欧,(功耗略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