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参数中的噪声?

楼主(2008-08-08):
我在很多写VCO的论文中看到1/f,f的平方分之一还有f的立方分之一,请问这都代表什么啊 ?还有就是相位噪声为什么有的要看在100kHz处的,有的看在1MHz处的?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输出频率在1.477G的VCO,请问我的相位噪声标准应该是什么

网友:
去看Leeson的一片论文,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很多文章中都应用了Leeson这篇文章,你找找

网友:
1/f指的是器件的flicker noise,三次方指的vco的相位噪声,hajimiri的论文说明了器件的闪烁噪声如何转化为相位噪声

网友(2009-03-30):
hao de , zhen bu c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