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负载的输出电压范围探讨

楼主(2008-08-08):
最近开始看ALLEN的书,和以前看过的RAZAVI的对照,发现还是有不少看法不同的地方,例如:对于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电路,ALLEN 认为 Vout max =Vdd    (P143),
而RAZAVI 认为 Vout max =Vdd - Vdsat   (可见课后习题答案) ,对Vout min 的表述也不同,个人倾向后一种观点,ALLEN 的观点似乎有点牵强,不知道大家有啥想法,

网友:
两者说得都对,看是从什么角度出发.

如果是考虑完全工作在饱和区,那最大输出就是Vdd-Vdsat
如果考虑输出级可达到的最大范围,那么最大输出可以达到Vdd,前提是前端驱动信号要比较大,失真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楼主:
请教楼上大虾,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否多出现在数模混合信号的设计中?

网友(2008-09-28):
do it right than right

网友:
对于PMOS的电流源负载它的漏端电压的最大值应为:VDD-VG+/VTHP/对于这个值很有可能为VDD的,所以说ALLEN说的没有错

网友(2020-08-19):
Vout max =Vdd - Vdsat  分析问题此式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