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线上引入的噪声如何抑制

楼主(2008-08-08):
最近在做一个心电放大仪,需要做一个纹波小于5mv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是这样设计的:市电经先220V变双18v,再整流滤波,最后通过一有源伺服稳压电路后得到+-15V的直流电压。现在的问题是:测直流输出也有10多mv纹波,将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地测试,地线也有10mv的纹波了,达不到设计要求。分析直流输出之所以纹波这么大是由于地线上有较大的噪声,不知各位大侠如何认为的,有何高招?

网友:
将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地测试,地线也有10mv的纹波了:这个你是怎么测量的,可靠吗,说说你的测试方法?

而且10mv也不是很大,你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