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精度调节

楼主(2008-08-09):
精度怎么这么差??
哪的问题啊?

网友:
佩服你

佩服你,能发这么好的帖子,厉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 provide all WoW Gold services. You can buy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here!
Welcome to our website for you World of Warcraft Gold,WoW Gold,Cheap World of Warcraft Gold,buy cheap WoW Gold,real WoW Gold,sell WoW Gold,

网友:
你的那个OP应该用P输入对才行

啥子叫精度差?   我不懂

网友:
对啊,啥叫精度差啊?你到底是想调温漂呢,还是最后的输出电压值?

网友:
你这个TC具体是多少?我估计可能有30多个ppm,这可能有点高了,你可以试试在调调电阻或者把运放的增益调高,TC对电阻还是很敏感的

网友:
仿真精度说明不了什么啊,实际出来的精度比这要差的多

楼主:
是啊  超过30PPM了   不知该如何减小,电阻的比例已经调到很好了??
该怎么办啊??

网友:
先把差分对换成pmos再说

网友:
你的TEMPERATURE COIFFICIENT 已經調的很好了 此種架構再好也是如此 除非換電路架構 改成有二次curve compensation的bandgap 電路架構
ieee上有很多 curve compensaion的paper 關於bandgap

楼主:
此种架构可以做的很好的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一阶补偿只能这样了。其实,几个毫伏的毫伏的变化实际上可以了,再往下调,意义不大,由于基准很敏感,因此关键是让你的基准电路具有很好的健壮性,流片后能用!

网友:
你的运放的输入用N管是不对的,运放的输入端应该只有0.7,0.8V左右吧,而你的电源电压就有3.6V,应该是0.35um的工艺吧,那样一个Vt+Vdst应该就要接近1伏了。

网友(2009-01-06):
功耗和延时是同一个坐标

网友:
问题不具体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电路,不好下结论。

网友: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like op offset , gain error cause bandgap voltage drift.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首先低电压下使用pmos差分对 比较好 二 最好根据那个温度系数的公式在hspice里面写一个运算表达式 用hspice来运算几个电阻值
因为没看到电路 具体不好说了
我最近做了一个vdd=2.0~5.5的带隙 vdd低于2.15的时候直流扫描就不太好了哎

网友:
怎么看不到楼主详细的问题啊?
有电路图吗?

网友:
仿真精度是參考用,实际出来的精度比这要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