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裕度小为何出现减幅振荡?

楼主(2008-08-10):
拉扎维书上说相位裕度60度最佳,为何裕度小会振荡。是不是因为加脉冲信号后,电容上电压出现过冲,之后又回落,如此往复最终稳定?

谢谢!

网友:
高频下,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不振才怪嘞

楼主:
我是希望能从电路结构角度帮忙分析一下,加脉冲后电路中信号的变化。
还有,既然是正反馈又为何会是减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希望能从电路结构角度帮忙分析一下,加脉冲后电路中信号的变化。
还有,既然是正反馈又为何会是减幅的?

如果这时你能把闭环频率响应因式分解,再进行傅立叶反变换,得到电路的时域阶跃响应,再化简一下,这时你会发现曲线方程里有exp(-at) X sin(bwt)这样的一项。奥本海默 信号与系统 的中文版里面有提过

网友:
看来要好好复习一下信号与系统,才能加深理解

网友:
复习一下控制理论就是了

网友:
没错这的确跟控制理论有关
原理很类似啊

楼主:
时域 频域 一直不太清楚
看来还得下真功夫啊,这一块实在太重要了

网友(2008-09-09):
级数知道吧,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小于1的无穷级数,最终是收敛的,所以是减幅的震荡。由于相位不够,其闭环幅频有过冲,所以要震荡

网友:
最后会稳定

网友:
频域的传输函数,在时域里对应的

网友:
相位裕度和阻尼系数是相对应的。

相位裕度不足会导致欠租尼振荡。

网友(2024-10-23):
也不一定是60°,相位裕度越大越好,这取决于你的电路结构,电路构成可以计算出对应的阻尼系数,阻尼系数决定电路震荡与否。你说的这个过冲和回落,是欠阻尼状态下的一种时域变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