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FO的设计的请教

楼主(2008-08-10):
我是新手,想用FPGA实现逻辑功能的同时,还想把剩余的空间作为FIFO。
请问我是不是应该设计两个模块,一个作为逻辑处理单元,另外一个就作为FIFO存储器?

请各位高手为我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
请问我的程序的实现方法是不是还是像寄存器程序一样实现?

网友:
写在一起和分开有区别吗!没有!

网友:
分开写规范一些,FIFO的实现比较复杂

网友:
The control path and datapath should be in different module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想用FPGA实现逻辑功能的同时,还想把剩余的空间作为FIFO。
请问我是不是应该设计两个模块,一个作为逻辑处理单元,另外一个就作为FIFO存储器?

请各位高手为我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