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句话的 中文意思 谢谢了

楼主(2008-08-11):
关于二极管检波的   Dm就是二极管   Cm 是和二极管并联的电容  ,  他们后面跟了一个震荡电路

对于红色字体的 意思不是太明白 请指教 谢谢了

when the input signal is 0, Dm does not conduct and Cm is in series with the crystal.

when Cm is in series with Xtal, the transmitter is subject to a small frequency shift

网友:
Cm is in series with the crystal.
when Cm is in series with Xtal, the transmitter is subject to a small frequency shift

CM和晶振串联
当CM和晶振串联时,收发器会有少许的频率漂移

网友:
应该是发送器吧,不是收发器

网友:
Cm is in series with the crystal.
^/ ?! N7 f
when Cm is in series with Xtal, the transmitter is subject to a small frequency shift
晶体与结电容Cm串联
当结电容与晶体串联时,发送端会有小的频率波动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发送器吧

我觉得也应该是发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