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相位裕度仿真

楼主(2008-08-11):
VCVS是什么  电路怎么搭的啊?

网友:
vcvs是电压控制电压源
voltage control voltage source
电压放大器就是一种vcvs

网友:
这个图是那个书上面的? 有电子版吗

楼主:
在capture或HSPICE中怎么实现啊???

网友:
裕度是什么阿,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有正反馈和负反馈环路,觉得这样只包括了负反馈,请高手解答一下这么仿可不可以呢

楼主:
vcvs电路用上面代替啊?在capture or spice

网友A:
The output voltage across nodes 4,3=1*V(2,1). The voltage gain parameter 1 is also given. The max and min parameters specify a maximum E1 voltage of 5v and a minimum E1 voltage output of 0v.

E1 4 3 2 1 max=5 min=0 1

单位增益vcvs。

楼主这个图有点问题 单位增益的vcvs是用来做减法器(负反馈减掉正反馈)得到环路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output voltage across nodes 4,3=1*V(2,1). The voltage gain parameter 1 is also given. The max and min parameters specify a maximum E1 voltage of 5v and a minimum E1 voltage output of 0v.

E1 4 3 ...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公式是hspice中vcvs的描述方式

在这个电路中用单位增益的vcvs是为了得到环路增益(负反馈减去正反馈)

但电路图接法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式是hspice中vcvs的描述方式

在这个电路中用单位增益的vcvs是为了得到环路增益(负反馈减去正反馈)

但电路图接法好像有点问题

好像是有问题

楼主:
那该怎么样去仿相位裕度呢?指点一下  最好有个图或资料啥的

网友:
相位裕度是衡量系统稳定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频率的回路增益等
0dB(单位增益,Unity Gain)时,反馈信号总的相位偏移与-180°的差。
相位裕度可以看作是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之前可以增加的相位变化,相位
裕度越大,系统更加稳定,但同时时间响应速度减慢了,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比较
合适的相位裕度。经研究发现,相位裕度至少要45 ,最好是60。

网友:
学西一下,楼主为什么要仿真基准的的相位裕度,这种结构的基准又很多极点吗,我感觉不存在振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