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OTA运放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8-11):
不知道大家有灭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仿真OTA,因为其输出电阻是很大的,顺态仿真时,反馈电阻必须接的很大,才能不影响运放的增益
但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很高的话,发现RC时间太大,输入端的充放电跟不上信号的变化,倒置输出的非线性严重
象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仿真?(反馈结成1:1反馈)
难道只能接成开关电容结构仿真?

网友:
你是什么样的反馈结构?电压串联?为什么会影响输入信号
用VCVS做反馈网络呢

网友:
本来这种ota就不适合电阻负载的!

网友(2011-10-14):
电容反馈

网友(2013-08-15):
OTA是不适合做阻性负载的,可以再OTA后面再接一个source follower,这样可以驱动阻性负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OPAMP和OTA的区别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A:

   请问对于OTA,想仿真一个gm/dv的图,差分电压该怎么加

网友(2016-05-01):
你可以接成這樣子模擬

网友(2018-07-27):
回复 网友B:

   你这不是采样保持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