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尺寸大的运放输入失调小?

楼主(2008-08-11):
为什么尺寸大的运放输入失调小?
谢谢!

网友:
尺寸大 ,工艺上绝对精准和相对精准(mismatch)都会做得更好

网友:
所有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是放在1火车皮上,所以你很难找到

网友A:
输入失调,与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成正比,与负载管的过驱动电压成反比,一般要求,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小,这样就需要输入管的宽长比大。

网友B:
顶2楼,工艺文件里会有W×L和mismatch的关系,W,L越大,mismatch越小,设计时最好先查查设计文档,然后按照要求设合理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失调,与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成正比,与负载管的过驱动电压成反比,一般要求,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小,这样就需要输入管的宽长比大。

你这个说法很片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很片面

这个说法我是从失调的公式里看到的,不过模拟电路嘛,折中的问题很关键了,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也能太低,太低了摆率也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2楼,工艺文件里会有W×L和mismatch的关系,W,L越大,mismatch越小,设计时最好先查查设计文档,然后按照要求设合理的值。

工艺文件里面的w l和mismatch的关系 这些都是用来monte carlo分析的,基本可以预测设计时候管子的尺寸,最终做出来对结果偏差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很片面

同意你的说法!!!,当w/l过大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摆率上不去

网友:
个人觉得主要是mismatch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