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镜参数调节

楼主(2008-08-12):
如何调节M3,M17的宽长使得流过M15的电流为1uA。
不知从何入手。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Vt*Ln8)/R1==1uA

楼主:
如何调节M3,M17的宽长使得流过M15的电流为1uA。

网友:
其实由R1的阻值决定!

网友A:
我觉得你的M15的宽长比是不是太小了,可能会使他线性,可以以Vgs+Von=0.7左右
大致估算哈M15的宽长比
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M15的宽长比是不是太小了,可能会使他线性,可以以Vgs+Von=0.7左右
大致估算哈M15的宽长比
不知道是否正确

有道理,PTAT电流就是1u,按图上的比例理论上是正确的,可一仿真很多管子就不饱和了,如果变M15该改变会有很多管子啊!困惑。。。

网友:
先要调节好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
为什么楼主总爱将pmos管的宽长比取得大于nmos的宽长比???????

为什么说M15的电流由ptat电流确定呢????
M15只是辅助放大器中的尾电流源呀!!

网友:
根据镜像电流,运放的尾电流才1uA,是不是太小了,可以适当增大tail管的宽长比,和加大输出级的电流,不然你这个反馈用的运放的稳定性是个问题,没有miller补偿,两级的gm又很接近

楼主:
我晕  高手指点一下  疯了

网友:
主要调节基准部分,尽量保证电流等于1uA,然后调节W/L使M3、M17、M15在饱和区

网友:
m3,m17,m15的电流都相等,等于ptat的电流

网友B:
我的看法是,你这个电路的设计是错误的,运放的尾电流不应该由带息基准决定

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个电路中,整个bandgap要正常工作,运放必须先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在你这个图中运放的正常工作又依赖于带隙正常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电路的稳态无法确定,电流无法控制,所以,你得给运放的尾电流管另外加一个偏置才行,好好想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是,你这个电路的设计是错误的,运放的尾电流不应该由带息基准决定

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个电路中,整个bandgap要正常工作,运放必须先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在你这个图中运放的正常工作又依赖于带隙正常工作 ...

嵌套工作 恰当的开启电路可以进入稳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嵌套工作 恰当的开启电路可以进入稳态

那这个电路是不是需要startup电路才能工作呢? 他这里没有加startup电路呀

网友:
我也觉得尾电流1U太小了,而且调零电阻跟补偿电容也都太大了吧,RZ=1/gm8

网友:
应该加启动电路,基准一般都需要启动电路的,在这个电路中理论上应该可以加一个启动电路 让基准起来后使运放工作

网友D:
仔细看这个电路确实很难调,运放的输入电压就是0.7伏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尾电流管很难达到饱和,觉得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必须加启动电路,以便使运放在基准没建立之前也有偏置电流.而且图中提供偏置电流的方法
产生了一个环路, 可能会存在稳定性的问题. 以上完全是自己的理解,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一楼说的就对阿,楼主给钱吧

网友:
The bias curr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PTAT current, and you can choose different current mirror ratio. I think the start-up circuit should be designed carefully, and should start two point( rail currrent and one input bias of the O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这个电路确实很难调,运放的输入电压就是0.7伏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尾电流管很难达到饱和,觉得是电路有问题

You are right. It's better to change the OP as p-input.

网友:
图中M17接法有误;另外,缺少启动电路。
不需要单独产生PTAT而得到REF是可以的,即电压型基准,详细可参考Razavi书本中基准章节。

网友:
电路里面的所有电流,包括M1,M2,M3等的电流均由三极管的面积比和电阻R1的值确定.
如果三极管的比例已经选定,则只需要调节电阻R1即可得到你想得到的电流。理论上说,
电流与上面电流镜的尺寸基本没有关系。当然电流镜的L越大,镜像越准确。

网友:
M17的电流由R4决定,M15的电流由M15和M17的个数比决定。尾电路好像太小了呢

网友(2008-09-25):
M15的删电压被M17钳制住了在0.7v,利用饱和区的电流就可计算出M15的宽长比,而调节后面两个管子是没用的----一点浅见.

网友:
不懂,帮顶了,也向大家学习。

网友:
不是很明白,来学习了,

网友:
能稳定吗,感觉是正反馈啊

网友:
通过大家的讨论,你现在的电路应该有三个问题: 反馈变成了正反馈,运放两个输入端的连接反了;没有启动电路,加上启动电路有利于模拟出正确的直流工作点;由于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平很小,运放应该换成P管输入的。
   你把这几个问题改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一个采用自偏置方式的bandgap电路,其等效的电路如下面附件中所示。
参考电流是由bandgap决定的,计算公式为Id_M1=Id_M2=Vt/R1*ln(A1/A2),其中A1/A2等于Q1和Q2的发射结总面积之比,也即它们个数比;
注意参考电流是由M1、M2镜像给M3,得到一个偏置电流Ibias,
这个偏置电流流过M17,然后镜像给M16、M15,作为误差放大器的偏置电流,这就是所谓的自偏置。
通过调节R1的大小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电流值,在一般bandgap设计中,是先设定bandgap这两路的电流值,一般在2uA左右(功耗与版图面积的折中考虑),而楼上的电流是想设计在1uA。
1、在bandgap反馈环路中,存在一个正反馈环路和一个负反馈环路,要想整个环路是稳定的,那么必须负反馈环路增益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因此这个电路图中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的极性连接反了
2、给出的电路,误差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应该是Vth+2Vdsat,对于一般的工艺这个值应该在0.7+2*0.2=1.1,显然是大于bandgap中VBE的电压的,因此这个误差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不满足一般bandgap的要求,可以改为用PMOS管作为输入对管。
3、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电源之间加上一个电容可以提高高频下bandgap的PSRR.
4、由于Vref约为1.2V,那么R2、R4上的电压在Vref-VBE=0.6-0.7V,若设计的电流为1uA,那么R2、R4的值应该在600k-700k之间,它们的具体值是通过输出Vref满足零温度系数来得到的
5、缺少启动电路,可以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加上一个启动电流使M1、M2在启动时栅电压拉低,从而有电流流过主bandgap电路,完成启动

bandgap structure

bandgap structure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实是正反馈,很难达到稳定状态,放大器输入接反了。
同时个人认为,大多数人分析是正确的,PTAT电流由R决定,后面电流镜可以实现尾电流的要求

网友(2008-11-25):
你先单单仿真M3,设定其Drain voltage为vref, source为VDD=3.6V,接著设定一个合理gate电压,约使其VSG>|VTH|+300mv左右ex:VSG>0.5+0.3=0.8所以VG设3.6-0.8=2.8V左右,再调W/L使其接近1u即可此circuit是bandgap,所以要设M1=M2=M3 ratio关系....为佳其他的有不了解再讨论吧~.~

网友(2010-01-23):
简单  M3 映射的左边带隙的电流  M3的栅压不变 但是M3的尺寸可以变化;M15的栅压由M17的栅压决定,而M17的删和漏是短接的 所以修改M3 M17的尺寸都可以使M15的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