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FPGA作为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现在有这样一块板子(自己做的),一个PowerPC的DDR接口与FPGA的引脚连接在一起,PowerPC的DDR接口似乎只能作为DDR或SDRAM的接口使用,也就是说会满足DDR或SDRAM的时序。现在要从FPGA中将FPGA处理的数据读出来,那就是说要把FPGA看作一个DDR或者是SDRAM,并且配合DDR或SDRAM的时序来操作,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好像没有看到过FPGA这样使用的先例,而且这样使用也很没有必要,但板子已经做好了,不能修改,所以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看这种方法的到底可不可行,是实行起来有难度,还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实现?

在线等答复,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很强, 帮顶!
个人觉得这相当于在fpga里面要设计出ddr memory的io时序了。如果对频率要求不高的话,应该也可以做,但是耗费的开发时间和资源应该不小。还不如重新作一pcb呢?

还有对powerpc的ddr管脚不是很清楚,这些管脚能配制成一般的i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