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erilog中嵌套写case语句好不好

楼主(2008-08-13):
诸位DX,
在verilog中嵌套写case语句好不好,很少看到类似的代码,应该能综合。

网友:
随便写。不要小看现在的综合工具。只要便于阅读就好了。这个属于coding style

网友:
意见同上。。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2009-08-07):
我也很担心内嵌的case语句能不能百分之百赋值正确!

网友:
流控制语句的嵌套最好不要超过三个。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写的,阅读性太差

网友:
看看你的综合出的目标电路,试试修改一下case的分支条件的命令字,也许可以不用多层嵌套

网友:
多重嵌套不好好优化的话 频率上不去的!!

网友:
agreed.  it's just coding style.

However, bear in mind that the default rule for lint tools always requires you to write a "default" case, but then coverage tools would complain about those default cases, so I'd suggest you to avoid it instead.

网友:
rtl code 写的越傻,功能越独立,越简单,越好。。。。。这样做,如果后端出了问题,前端改起来也会很容易。要是把逻辑写成一锅粥的话,说明你还是没有明白这其中的真谛啊

网友:
CASE你想用来干什么
为什么不用状态机呢?

网友:
verilog里不能嵌套用CASE吗??

网友:
這是 Style 問題。
不過不好的 Style 的確會造成困擾。
但還是要看公司有沒有一致的規定,畢竟問題還是出在同僚,以及接手的工程師,是否能狗瞭解,以及方便他們繼續發展。
所以是不是有一種 Style 真的比較好用?我也沒有把握。
不過,簡單講,如果一行能寫完的事情,搞成10行,應該沒好處吧?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看软件是否支持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一是阅读性不好,而是在在综合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结果

网友:
還是嚴格一點吧

网友:
功能仿真没问题的话,综合器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最好不要这样写,可读性差,综合结果也不可控。嵌套的case语句完全可以独立出来写在一个新的进程里,把作为条件触发他们的上一层case语句作为新进程的敏感列表。如果嵌套的case语句是描述状态机的话,这个状态机也完全可以重新设计,拆分成几个子状态机。总之,我觉得这种写法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
能否给个例子

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2010-12-30):
顶10楼,嵌套多了跑频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代码尽量简洁!可读性强!

网友:
你可以定义一个中间变量来减少case的层次!

网友:
多重case导致组合逻辑成倍增加,不利于时序收敛,不如改为几个case并行

网友:
要想频率跑得快,不要多重嵌套。xilinx推荐的是if...else...不超过3层嵌套。case嵌套能简化成parallel最好

网友:
太多会影响电路频率

网友(2011-05-13):
菜鸟学习了,随手就写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注意事项呢。

网友:
可以 需要重点考虑延时问题了

网友:
一般比较少 不太建议这么写 楼里几位的建议还是挺好的

网友:
觉得阅读起来不好

网友:
可以写,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