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ram问题

楼主(2008-08-13):
入门级请教,sram的读写是怎么进行的?能不能以6管sram讲解一下

网友:
自己看看,其实随便找本书都能找到的。。

第六章 存储系统.rar

楼主:
谢谢谢谢,非常有用

楼主:
昨晚没仔细看,今天看时有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有个基础性的问题,6T-sram的读写都是通过两个位线完成的.为什么要用这种写入方式,一根线写入不是也完成吗?是为了追求写入速度快吗?这种速度的提升在实际写入时有必要吗,给的写脉冲不可能很尖吧。

还有,如有比较好的有讲这个内容的书的话可不可以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和速度面积都有关系,实际上读取位线的时候信号是差分的形式,然后放大读出,这样可以允许较大的位线负载,也就是可以允许更多字线。
如果是一根线读写,一般是寄存器的形式,面积会大很多。

网友:
主要是为了读的速度,当然写的速度也会改善!

网友(2010-09-17):
我下资料

网友:
希望以后我也能明白

网友(2011-01-16):
Thanks LZ
这个资料很好

网友(2011-07-21):
很好的資料,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曾经还画过存储器的版图,现在都忘了……

网友(2012-12-19):
下个资料学习一下。。